家庭用电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7-07-09):
昨天刚搬进新租的房子,发现一盏灯不亮,更换灯泡后发现在电灯未通电时会不停的闪烁(频率大概3秒左右),用万用表测量连接在电灯端的火线,发现有160V交流电,电灯通电后就可以正常使用,开关处检查同样具有160V交流电,但未发现接线错误,请问高手什么情况会造成这种现象发生,会不会对其他家电有影响?

网友A:
开关上方接触不好吧
最好检查下饿
电压这么低

楼主:
和开关没有关系,我把开关拆下后现象是一样的。接在开关上的两根线一根是220V(火线的进线),另一根是160V的(这根是连接开关和电灯之间的线),这是在开关并没有连通的情况下,连通后两根线就都是220V了。这个现象就是在开关连通前那根不应该有电的线上会有160V电压。还请高手帮忙阿,是不是那根带电的线与火线之间间接连接了阿,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B:
应该是开关处接触不好,关闭时没有完全断开,闭合则正常,建议检查更换开关,消除火灾隐患

网友C:
你使用的是白炽灯泡还是日光灯管,如果是日官灯管出现这种现象,很可能是开关控制了零线。

网友B:
断开灯口上的火线、零线检测一下

楼主:
我用的是节能灯,我检查的过程就包括把线与开关全部断开,这个时候我测量的结果就是,一根220V,一根160V,开关上没有零线。所以我感觉很怪,如果是干扰出来的电,那电压不会这么高,但是不是干扰电的话就很奇怪了。因为我把开关和灯两端的接线全部断开后还是会有160V的电压。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样的接线肯定会有问题。

楼主:
同样我也测量过未连通情况下(开关已拆除),那根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大概在45VAC,比较稳定

网友D:
你用的是带指示灯的开关吧?160V的电压是电源经指示灯串过来的。因指示灯的压降大,所以只有160V。它不能完全点亮日光灯,但会闪烁,特别是电子镇流的日光灯。换个不带指示灯的开关就行了。

楼主:
接这个灯的开关就是普通的,按钮的那种,开关上不带耗电设备。我个人认为接线应该是220V的火线(线A)过来,经过开关再通过一跟线(线B)连接到电灯上,现在的情况就是,当我在这个回路中去掉开关后线A为220VAC,线B为160VAC,线A与线B之间大概45VAC。加上开关后电压不变。

网友E:
接错线了,你那开关关的是零线.

网友F:
楼上的有道理。

楼主:
下面引用由陈总工18在 2007-7-9 12:25:00 发表的内容:
  接错线了,你那开关关的是零线.
--------------------------------------------------------------------------------------------

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我觉得我现在住的房子里,所有开关上面接的都是火线阿,您是说所有的都接错了???这样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请帮忙解答

网友G:
你把开关控的火线与其它的零线量一下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是零线的问题,可能是埋在墙内的火线漏电另接一根零线就OK

楼主:
火线与零线电压是正常的220V,另一根我所说的有问题的线与零线电压是160V,我觉得是带有160V的那根线有问题,为什么会是零线的问题呢,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H:
   “会不停的闪烁(频率大概3秒左右)”

频率大概是3秒,错了!应该是周期大概是3秒

网友H:
  “发现有160V交流电,电灯通电后就可以正常使用,开关处检查同样具有160V交流电,但未发现接线错误,”

1、这盏灯的零线有接触不良的问题,160v是这根零线与火线之间的感应电;
2、如果你将这根零线,与其他好的零线连接,160v会立即消失!

楼主:
谢谢纠正错误,可能我描述的不太清楚,我说的带有160V的线不是零线,是开关的下口线,上口进线是220V,下口出线在开关未动作前是带有160V电压的,这些电压都是对零线的电压,我觉得感应电压不会有160V吧,或许我理解的有不对的地方,请多指教

网友I:
开关有漏电现象或者不能完全断开,你使用钨丝灯泡看看,应该就没有的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blue-don在 2007-7-9 16:52:00 发表的内容:
  开关有漏电现象或者不能完全断开,你使用钨丝灯泡看看,应该就没有的了。
--------------------------------------------------------------------------------------------
您可能没看全我的说明,后来我将开关移除后,测量结果还是有160V电

网友H:
    “是开关的下口线”

1、开关的下口线,通过灯与零线相通;
2、在开关断开时,开关的下口线就是你这盏灯的零线!

楼主:
怎么上传图片看不到呢?画的一个示意图,其实很简单的电路,我表达得太不清楚了,但是电路也是我猜测的,我没有搞过楼宇的电气,所以这里很是外行,还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我回家去试一下,请问一下,这跟零线可以和地线相连吗?

网友H:
1、在开关断开时,开关的下口线就是你这盏灯的零线!
2、这跟零线可以和地线相连吗?可以,你只能在灯的零线侧相连!
3、不能在开关的下口联,小心着火!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也就是说现在我的这种情况直接把灯侧的零线与地线相连也可以解决问题是吧?如果长期允许这种感应电压的存在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网友J:
如果一切如你所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零电位漂移现象:用电笔在电源总开关的上桩头测量,应该是亮的.解决方法:把电源总开关的上桩头零线从新做好重复接地工作.应该可以解决好此类故障

楼主:
就那一个灯是有问题的,其他的还未发现,您说的情况应该会影响到所有的电器吧?

网友H:
  “直接把灯侧的零线与地线相连也可以解决问题是吧?”

1、直接把灯侧的零线与其他好设备的零线相连,可以解决问题!
2、因为你的这个灯的零线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J:
对所有设备只有好处没有坏处!!!!!!!!!!1

网友K:
线路问题,肯定是和别的电器接成串联了,我遇到过这种事.

网友C:
应该是开关控制的零线。在开关控制零线时,开关断开后,220v电压依然通过节能灯由于节能灯在对地电容的作用下,产生电容电流所以您的灯虽然关闭但是仍旧有微弱发光的现象,如果您在节能灯的管子上利用导线缠绕多圈将一个线头接地,您的灯在关闭的情况下发出的亮光会比以前发的光度要强。不过此灯接的与其它的电器不是同一根零线,很可能把接地线和零线接反。现在住宅楼的供电系统一般都采用三相五线制,按正说接地线和零线应该是同一电位,很可能是在施工时此接地线未处理好对地电阻较大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不影响其它的电器使用。

网友L:
十有八九是开关至点灯那根线跟哪根火线有漏电现象.仔细查查,我觉得问题肯定在这里.

网友M:
楼上的说得对,
1:开关至灯头的线与其它火线有漏电,
2:或是这根线与其它用电器有连接.

网友N:
红接160 黑笔接在那里测量

网友H:
直接把灯侧的零线与其他好设备的零线相连,160v即刻消失,并没有其他放电、打火等现象,说明判断正确!

网友D:
零线接触不良是不能正常点亮灯泡的,换上普通灯泡更明显。你把灯泡卸下用电笔测量灯头零线看电笔是否发亮,如果发亮则零线有问题,否则零线正常。再将开关关断,测量下口线看是否发亮,如发亮则这跟线与电源火线绝缘不行有漏电。

网友D:
你将灯泡卸下,用点笔测量开关两端,如果都不发亮,那就是零线进开关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分析帮助,昨天我回家时想了一下,我之前测量出160V电压的过程,就是先将灯泡卸掉,然后测量那根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所以应该不是零线的问题。也是由于现场经验少,当时并没有做零线是否有问题的测试,就假定零线是ok的了,昨天回家后我又去测量了一下各线之间的电压,结果一切都正常了,那根之前带有160V电压的线相对于零线(在开关断开的情况下)无160V电压了,实际测量也就8V左右的电压。

楼主:
所以我又回忆了一下我测量出电压的情况,由于这个灯在卫生间,再换灯泡之前外面是有个灯罩的,安装位置在房顶,在我卸下灯罩时发现灯罩内部有积水,而且灯泡的周围也很潮湿(个人认为这个可能造成那根线对火线的不完全连接),后来更换完灯泡后,我就没有将灯罩罩上。

楼主:
我分析应该就是潮湿的环境造成这种现象的发生,希望还请各位前辈帮忙分析造成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及危害,谢谢

网友H:
  “而且灯泡的周围也很潮湿(个人认为这个可能造成那根线对火线的不完全连接)”

1、如果零线连接正常,要零线维持160v的电压,需要多大的电流?
2、看来你又是个和大家开玩笑来的!

楼主:
您误会了,不是开玩笑的,也许我的操作步骤不对,但是事实情况,我之前测量出160V电压都是在回路中没有灯泡,开关断开的情况下,而安装上灯泡出现闪烁现象后,我并没有再去测量那根线,情况是绝对属实的,绝对不是来欺骗大家的!

楼主:
当时我测量完之后,只是认为开关到灯泡连接的那段线有问题,但是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处理起来很麻烦,我没有条件去更换一条线,如果加一根裸线我认为确实危险,而且我家里并没有线,所以我才来这里寻求大家帮助,希望能找到直接的解决办法,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昨天回家去测量现象已经消失了(说实话,前天在我发现问题几个小时以后,我就发现灯已经不闪了,但当时没多想,因为我之前检查过灯泡处的两个接线的绝缘,用万用表量并不导通,但没有注意阻值,这是我忽略的一个地方,不过如果那根线带电应该也不是从零线上传过去的,开关的绝缘我也测量过了)

楼主:
刘工:
“1、这盏灯的零线有接触不良的问题,160v是这根零线与火线之间的感应电;
2、如果你将这根零线,与其他好的零线连接,160v会立即消失!”

我对您这句话还是有点问题,如果零线确实接的不好,会不会出现在开关断开,灯泡取下的情况下,测量零线会有感应电压?如果这时零线对火线的电压是220的话,是不是说明零线上无感应电压呢?

网友O:
乱七八糟 无聊

网友P:
开关接零线了 加上干扰

网友H:
      TO  小吕:

1、你说的零线电压160v,如果零线是好的,需要多大的短路电流来维持零线的电压?
2、也就是说,只有零线断了,才可能有电压,才可能有160v!!!
3、你不是在这里忽人是什么?

楼主:
刘工,我开始确实是描述的有错误,但我今天早上纠正了,可能您没看到。整条回路去掉灯和开关后,再用表测量灯座下的两根线,它们之间的电压是160V,在这种情况下将灯装上会出现闪烁的情况,并不是回路中有灯泡的时候测量出的电压。图我画错了,当时将测量过程记录下来就好了。

网友Q:
现在有答案了吗 ??

网友H:
1、接地电网的零线如果连续导通,正常电压为零或接近零,用电笔测不发光;
2、零线如果连续导通,如果零线电压高,说明零线电流很大,电路不正常;
3、如果零线不连续导通,断线,零线电位飘移,即有电压!

网友R:
你们邻居估计也是这样,可能是你们楼引电源的时候把地线和零线搞混了,最好找物业或者电力部门检查下.160V很危险的

网友S:
刘工所说完全印正你所讲的问题[如果你将这根零线,与其他好的零线连接,160v会立即消失!]所以说,只有零线断了,才可能有电压,才可能有160v

楼主:
现在家里的那盏灯已经正常了,如果零线真的有问题我觉得不应该能够正常使用,当时我也用电笔测过,回路中未连接灯泡时,电笔测量开关上下口线都会亮。
这里我也有个疑问,就是如果说零线电位漂移,当时开关并未合上,电灯就会出现闪烁的现象的话,这里我不明白这个回路是怎么构成的。安装上灯泡后开关的下口线应该就与零线的电位相同了,如果要构成回路那么开关的下口线必须与零线有固定的电位差,但是如果说开关下口线与其他线无连接的话,那么就不会存在这个电位差,所以我觉得零线如果有电位飘移,那么在开关断开的情况下电灯应该不会出现闪烁的现象,不知道我分析得对不对,如有错误还请指正。谢谢

网友D:
零线应该没问题,问题在开关到灯头那根线,现在的房屋装修都是布暗线的,而且水电管线工程先行于其他工程,后续工程有钻孔切割等操作,损坏管线的事时有发生,有些当即发现,有些则留下隐患。那根线要么是楼面渗水到线管里面引起漏电,要么就是施工中受损绝缘被破坏。

网友D:
布线时开关出线往往并不是单独穿管走线的,与进开关的火线共穿一根线管的较多.

网友T:
可能是和别的接成星形而主零线断了产生了零点漂移

网友T:
除此之外好象没有别的可能了

网友U:
是啊!如果零线没有问题,哪来那么大的电压呢?如果零线有问题怎么能点亮灯炮呢 ?不过最后找出了,环境潮湿这一真凶!

网友D:
“......主零线断了产生了零点漂移”。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一盏灯的问题了,而是整栋房子甚至整个低压系统都要出问题了,肯定要烧坏家用电器的。

网友V:
我家的灯我也修不好

网友W:
从开关出线端到灯之间的那一段线是零线,测得的160v是零线上的电压!线接错啦

网友X:
乱七八糟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基层维修工在 2007-7-13 0:34:00 发表的内容:
  从开关出线端到灯之间的那一段线是零线,测得的160v是零线上的电压!线接错啦
--------------------------------------------------------------------------------------------
    那段线怎么是零线?请解释一下

网友Y: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我用的是两个双联开关控制一盏灯,问题就出在两个开关的连线上,原来那两根连线有短接的地方啊.

网友Z:
看看空开下端有220么。如果有,那可能是零线断了

网友AA(2010-09-18):
我新买的房子,就是插座零线与地线之间有70V电压,而且火线与地线之间只有160V电压。找电工师傅单独甩线一个一个插座查都没找出原因。看到上面大侠们的分析,我也要回去看看是不是开关接的有问题。

网友AB:
一般都是因为开关带指示灯的缘故,把开关灯线断开,要是不闪了那就确定是此原因

网友AC:
哈哈,同志们、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开关线------开关到负载的那根线。

楼主的问题是由于,开关线与火线的绝缘不良引起的。

网友AD:
好乱啊~!为什么不用简单~!等拆了~!测电压~!在排除啊~!

网友AE:
零线没有接地,很多线缆比如走线的过程中,把火线和零线的绝缘层损坏了,或线缆老化绝缘不好,还有有的电器接线有毛刺造成火线零线有短路的可能,造成零线带电,这很正常,好多电器都有这种现象。在工厂中也存在,如我厂原先的400V变电站零线就没有接地,时常造成零线带电,我们仪表人员曾出现很多次触电故障。

网友AF:
看了你图,应该是开关坏了,我也碰到过一次,开关进线端380V,出线端只有120V,我拆开开关检查,是开关的触头弹簧掉了,触头的终压力很小,接触电阻加大,输出端的电压就降低了

网友AG:
楼主说的多少伏电压的参考点取的是否是零线,如果是的话就查一查零线。

网友AH:
开关控制0线了,你用表测一下试试。

网友AI:
支持50楼,如果零线有160V,你再自己打根零线用,估计电表不会转,哈哈!!有点危险,试试哦,160V可以照明免费,低压启动电器也可以免电费使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