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雷击

楼主(2007-07-09):
我公司有西门子和ABB低压变频器,打雷经常跳,请问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A:
没有办法
设置瞬间断电再启动功能试试
不过还是要注意避雷

变频器雷击可不太好玩

网友B:
雷击,没办法,我这里打雷也经常跳

网友C:
我们这里也发生打雷时跳变频器的事。所幸的是,变频器没坏,重起就行了。
也有不幸的,受雷击损坏一台富士变频器。修不好,只得换一台。不知哪位朋友有高招,交流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