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单相电机的电容

楼主(2007-07-09):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式
和电机功率关系不是太大
和电机设计关系比较大,如果起动线圈比较细且圈数多,就可以用比较小的电容。但启动转矩比较小;也可让电容启动时工作,启动完毕后断开
如果起动线圈圈数多,且粗,就可以用大容量电容

不过,启动电容容量都比较大,运行电容容量都比较小

以上个人意见,没有理论根据

网友B:
以前有过这样的帖子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89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