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进出线设计

楼主(2007-07-09):
施耐德的变频器说明书上说:
      空开+变频器 :适用于无潜在危险的设备
      空开+接触器+变频器:适用于有潜在危险,但不需要频繁启停的设备

 而对于需要频繁启停的设备,一般都是通过加装后置接触器的。

     但是如何区分“有潜在危险”或“无潜在危险”呢?如果对于大容量电机,例如150KW以上的电机,那么进线的设计又应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空开+变频器 就够了

网友B:
    不好区分,但不管怎么配线,空开是必须的,一般使用时,可以不加接触器,但要作外部顺序控制或停电后自动再起动等功能时,需要加装接触器。

网友C:
我自己设计都没加接触器  不太好控制这个接触器  又麻烦
当然我们的不会频繁启停,又不需要反转

网友D:
空开+变频器

网友E:
我们不做旁路的时候是一般不用接触器

网友F:
常规使用:空开+变频器

网友G(2007-08-10):
用不用接触器和功率关系不大。一般的,如果变频器发生故障时,需要断开电源,应该加接触器,否则,可不加。断路器的分断能力要高一些,避免变频器短路时断路器的断点粘连。
变频器中有大容量的电容,上电时充电电流较大,因此,频繁启停应该通过变频器的逻辑输入端子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上电,断电实现,除非你想频繁更换新变频器。

网友H(2011-12-25):
引用 网友G:
用不用接触器和功率关系不大。一般的,如果变频器发生故障时,需要断开电源,应该加接触器,否则,可不加。断路器的分断能力要高一些,避免变频器短路时断路器的断点粘连。
变频器中有大容量的电容,上电时充电电流较大,因此,频繁启停应该通过变频器的逻辑输入端子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上电,断电实现,除非你想频繁更换新变频器。

说得好

网友I:
楼上的分析都很好,一般空开+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J:
我觉得还是应该加交流接触器的,我做的是一拖二的,所以加交流接触器。

网友K(2012-08-06):
我们也是空开+变频器。

网友L:
7楼师傅说好。一般按规定使用的情况是比较多的。但规定不界定也是不。中高压比较严吧,小功率也有加接触器的,偶们有正反转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