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3+1低压配电电缆是否可以只用3芯

楼主(2007-07-09):
各位大哥大姐,
我厂的变压器到低压配电的低压电缆(380V/690V)设计时电缆选型选错了,全部选成3+1的电缆了,而实际采用三相三线制,只需要使用其中的3相。电缆的电容和电感系数对不一样了,这样使用电缆对供电系统有什么影响吗?
请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没问题!只是浪费了一点。

网友B:
用了,烧点钱

网友C:
短距离是没问题的

楼主:
距离应该在100m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