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发电机的并联运行

楼主(2007-07-09):
三相发电机的并联运行 ,为使 发电机并网所构成的回路中不产生冲击电流,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即,(1)发电机电势与另一台发电机的大小 和相位要相同;(2)频率相同;(3)相序严格相同。
  为了验证是否满足这些条件, 可用电压表检查电势,是直接接法或交叉接法女并联的方法叫“准整步法”。此时还有用“自准步法”进行并联,分述如下。

 1.用准整步表将被试发电机并联
  (1)直接接法,
       (2)交叉接法,
    (3)用整步表将被试发电机并联于电网,实 际发电机里的并联装置,一般是在相序预先正确 的情况下,然后再考虑并联方法,有的采用操作 简单而装置复杂的自动控制装置,只属操作按钮 即可;有的则采用习惯上叫,“同期小盘“上的 准步表(又叫同步指示器)来寻找合闸时机进行并联运“同期小盘“上还装有两只电压表合两只频率表,用来监测同
1步发电机和电网的电压和频率,用整步表将 同步发电机投入并联运行的原理,其实质与灯光法相同, 也即用整步表指示出同步发电机与电网的频率差与相位差,但相序必须正确,生产实际中一般是在 安装时就已考 虑其相序的问 题了,实验室 不用灯光法时,可用相序表来测量发电机的相序使之和电网的相序一致.   通常用的 整步表根据其 原理的不同可 分为电动式和 磁电式两种。 其接线和使用 方法稍有不同。

2.用自整步表将同步发电机并联 ,用上述方法并联的优点是能使新投入的发电机和另一台发电仙不受或受轻微的冲击,但手工操作较费时,当然
采用自动控制装置时新发电机并网运行,情况尚为好些,但其装置比较复杂,而当电网某机组出现事故,突
然退出运行而要求起动另外一台机组并联与电网时,由于此电网的电压和频率都在不断的变化,要具备准整
步条件比较困难,情况又比较紧急,于是就采用“自整步法”来实现发电机的并联运行。其方法是:“
先将发电机的励磁组,经过约等于励磁若组电阻10倍的电阻短路,当发电机的转速升至同步速时(电继和电
网的频率差在5%),先合上并联开关,接着加上励磁,即可利用电机的“自整步作用“使它迅速牵入同步。
  3.发电机并网后的功率调节
  同步发电机并网后,常常属要改变它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如希望增加发电机输出的有功功率,根据
功率平衡的观点,只要增加原电机的输入功率。根据直流电动机的理论,若转速不变,要提高直流电动机的
输出功率则应减少直流电动机的励磁电流或升高直流电动机的电枢电压。
  当有功功率一定时,要改变并网同步发电机的无功功率,根据公式
            P2=mUIaCOSΦ=常数

以及          P2=m(UE0)/Xs*sinδ=常数

二式中均为必然满足
              IaCOSΦ=常数
              E0sinδ=常数
由相量图分析知,有功功率保持不变时,调节发电机的无功功率的方法,就是改变发电机的励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