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机的防烧毁

楼主(2007-07-09):
公司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很多,用在清理机上的0.75KW-3.7KW的电机经常烧毁,主要原因是过载散热不好。原来电机保护的电子式热继电器因为经常误动作,已经全部改成正泰的普通热继了......断路器,还有EOCR的电机保护器我们都使用过,效果不明显。当然与操作维修很大关系,清理机的操作与机械维修是外包给其他公司的,只有电气有本公司负责。电机都是进口的,很多散热的风扇也碎了,没了,控制柜很乱灰尘很多......我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比如只要电机温度高了,就让接触器断开等等......请指教

网友A:
那你没有换个大点的电机试试吗?
是不是你的电机选型就小了?

网友B:
 你是哪儿的啊 如果是南京地区的我可以过去帮你看看.建议电机外装强制风冷,电机内部做温度检测,尽量提高电机一个容量等级.

网友B:
  还有你们的电控柜内灰尘那么多是不行的.将电柜尽量密封安装散热风扇,加装通风过滤网,定期清理过滤膜.

网友C:
在电机线圈里面安装温度开关,当电机温度超过设定温度后跳闸
同时解决电机风扇散热问题,没有风扇烧了怨谁?

网友D:
加装风冷或加温度开关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电机不小,电机内部做温度检测加一个热敏电阻吗?是不是安在绕阻里呢?
清理机本身有很多地方漏钢丸粉尘,除尘器管路老化了有许多洞,尽管我们给电柜安了锁和密封胶,有时就是跳闸了,操作者干脆打开门合闸,直接去顶里面的接触器......这不光是技术,也是一个管理的问题!

网友E(2010-01-05):
             电机换打吧。

网友F:
07年的帖子,楼主早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