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菜菜鸟困惑!

楼主(2007-07-09):
07才毕业,以前在学校学过一下三菱的PLC。现在在学西门子的PLC。公司是专门给人家建工厂的,现在公司里面想让我搞PLC的编程,现在正学习ing.编程的时候估计是用梯形图的多。花了一天多把那些指令都看了,可能是以前有点微机的基础吧,看起来挺快的,也大概明白。不过想自己编的时候却出问题了。S7-300
1.看人家的例子里面有AW12,MW100,这些是什么??搞不懂,下载的资料上面也没有说 到。。。
2.DB1里面的数据是怎么用的,我写程序的时候在DB1里面定义了"SS" int型,调用的时候该怎么调用?
3.我现在应该怎么学,看哪些资料比较好?

楼主:
还有就是,MW100的数据我想把它在仿真软件中显示出来,想输出到Q1Q0,又该如何做呢?
恳请指教!

楼主:
各位大哥,回复个吧。帮帮忙!!

网友A:
找一份三菱的PLC手册,看看吧,AW12,MW100应该是指的某种寄存器吧,我用的是西门子的.表示上有点差别的.
我也是刚刚学习.很多不明白呢.
没回答你的问题,不好意思.

楼主:
我现在学的也是西门子的,不好意思,上面没有说明白。。。。

网友B:
呵呵,别急,慢慢学,多看资料,从基础学起
1、AW12(或者IW12)即INWORD,是指输入模拟字信号,IW12表示输入模拟信号从0开始排起,第12个字节开头的一个字
MW12即memoryword,寄存器字信号,MW12表示寄存器信号从0开始排起,第12个字节开头的一个字
2、你得告诉我们你在DB1里第几个位置定义了INT值,若是20,则为DB1.DBW20表示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
memoryword这组寄存器共有多少字节呢?比如315的。这组寄存器我能从MW0开始全都使用吗?
DB1中:
0.0 DB_var int 0
2.0 ServiceInput int 123
4.0 A BOOL TRUE
6.0 SS INT 0
地址的变化 为什么是0.0下一个就是2.0了呢?我上面定义的A只占一个位啊,也从4.0变到6.0。。。。
用OPN打开这个DB后要不要我设置关闭呢?

网友C:
int 这个数据类型和BOOL 占的位多少你看看.
微机原理里面数据类型占多少位的有介绍

网友D:
看不明白,读书的时候我也是学习三菱的PLC,现在也想重新学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