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大家用组态王如何与plc通信啊

楼主(2007-07-09):
大家用组态王如何与plc通信啊
??
本人有一个项目需要用组态王和PLC通讯。
现在搞不清楚是不是需要自己来开发串行通讯程序呢?
我用的是S7-200.

网友A:
可以选择PLC型号和地址的呀!

楼主:
可能我没表达清楚吧,
我是想问,因为我见到有的上位机是用VB,DELPHI做的控制软件,里面有讲要开发串口通信程序,如果上位机软件用组态王做,通讯协议例如选择PPI,是不是就不用自己编通讯程序了

网友B:
不用开发,直接选择PPI就可以,直接从组态王上连接plc的寄存器就可以。

网友C:
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点?

网友D:
那组态软件就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网友E:
看驱动帮助里有哦,找出来看,如果,找不到,我帮你找,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
这个不用开发了.
我和亚控的打过电话了.

楼主:
但是:
如果你的下位机设备,亚控还没有做过相应的驱动.
那就得我们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