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可降耗多少

楼主(2007-07-09):
我厂负荷5600KVA,为6/0.4KV供电,功率因数0.8左右,如果采用电容补偿的方式补偿到0.9,可降低电力消耗多少?最好可以告知计算方法!小弟先谢了!!!

网友A:
提高无功补偿不能很明显降低电力消耗,但是可以提高电器设备的工作效率。当设备额定功率不变的情况下,理论上可以减少设备电流,但是实际上是没有节多少电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对,能量是守恒的,只能是电力系统的运行效率提高,不会节电的

网友C:
“功率因数0.8左右,如果采用电容补偿的方式补偿到0.9,”

1、功率因数 COSφ = P/S ,P = S COSφ ,当功率因数由0.8 提高到0.9时,变压器可多带△P = S(0.9 -0.8)= 0.1S 的负载,也就是说,可以提高你的变压器的利用率10%;
2、当功率因数由0.8 提高到0.9时,说明变压器输出电流减小,线路传输电流减小,就意味着传输线路的线损减小,变压器铜损减小;
3、1、2是电容补偿的好处,主要是1,次要是2;
4、2的效果在表的读数上几乎没有影响,这就是XIAO菜表达的意思。

网友B:
560KVA,可以增减560KVA的负荷

网友B:
谢谢楼上刘老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