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信号转换

楼主(2007-07-09):
我有一台变频器,只能输出0—10V的模拟信号,我的DCS只有4—20mA的模拟输入卡,如何进行轮换最方便、成本最低、信号失真最小?

网友:
[b]这个只能用电流变送器
加电阻是不行的,因为加电阻后取的电压信号不是模拟量的
北京柏艾斯
郑方远
QQ398633610[/b]

网友A:
用智能信号转换模块,做安全栅的厂家都有。

网友B:
0—10V转4-20MA的信号转换变送器就可以实现,还带隔离,价格也不贵,很成熟的产品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