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excel通讯问题

楼主(2007-07-09):
我在创建WinCC做为服务器与excel做为客户器的通讯时,在WinCC的启动列表中添加了DDE.EXE后,激活WinCC后弹不出WinCC DDE服务器对话框.请问诸位这是什么原因?望赐教.

网友A(2008-03-28):
wincc教程很多
可以多找找教程……

http://blog.sina.com.cn/salesmen

网友B(2008-06-07):
我用的W inCC6.0,在WinCC的启动列表中添加了DDE.EXE后,按照教材设定了输入/输出域,击活项目后,出现不了教材中可以出现的EXCEL表,也就无法实验数据的改动能不能在EXCEL表中改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我看的教材是WINCC5.0版本,电子动态教材

网友B:
高手都歇班了?真遗憾

网友B:
我用的W inCC6.0,在WinCC的启动列表中添加了DDE.EXE后,按照教材(WINCC5.0电子动态画面教材)设定了输入/输出域,击活项目后,出现不了教材中可以出现的EXCEL表,也就无法实验数据的改动能不能在EXCEL表中改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wincc6.0已经不再支持DDE,需要用OPC完成了

网友C:
是不是这样啊,好久没有了,变化 大的

网友D(2008-07-18):
你想用EXCEl干什么?起什么作用?

网友E:
不会吧,我用wincc6.0sp3还可以连接通过dde连接excel,

不过,楼主所说的在启动列表添加dde.exe,我倒没试过。

我只是在变量里添加了dde,连接到一个excel表格,往表格里输数,或从表格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