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空气开关的型号表示?

楼主(2007-07-09):
各位大家好:
    关于空气开关中NFB是指的什么意思?如士林空气开关中BM400-CB中CB具体指的什么意思?

网友A:
NFB可恢复断路器

网友A:
BM400-CB

CB是指额定短路分断能力 在同一额定电流下有各种型号 像CB SB HS等

具体看说明书!有个连接网址

http://cofile.163.com/ebook/openEBook2.action?bookId=1113485774339&pageNo=6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教诲!

网友B:
NFB是无熔丝断路器的英文缩写.

网友A:
无熔丝开关 No Fuse Breaker  NFB
NFB可恢复断路器 用在UPS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