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GLOBE泛达P908仪表通讯协议

楼主(2007-07-09):
给仪表的命令帧如下:
      CMD    XIDNO     CHNO     XADDR     XDATA      PCADDR      CHKSUM
      命令  仪表地址  一般不用  数据地址  数据高字节 数据低字节  校验和

      CMD:为R,M,W的三个ASCII码之一,分别是读(52H),修改(4DH),写入(57H)命令的代码,M和W的区别是一个是写入RAM仪表掉电后不保持,一个是写入EEPROM仪表掉电后保持.
      XIDNO:为要通讯的仪表的IDNO参数设定的仪表地址,注意是以十六进制表示的,如地址设为17,此处就要写为11H
      CHNO:不用,填入00H即可
      XADDR:仪表中数据对应的地址,比如设定值SV的地址为00H,过程值PV的地址为80H,第一组比例带P1的地址为39H,仪表通讯地址IDNO的地址为60H
      XDATA:数据高字节,在读仪表数据时设为00H即可,在修改和写入时为你要给仪表的数据的高字节
      PCADDR:数据低字节,在读仪表数据时设为00H即可,在修改和写入时为你要给仪表的数据的低字节
      CHSUM:从CMD到PCADDR六个字节的累加和,校验用

楼主:
举个例子,读1号仪表的设定值,按上述的规则发出以下数据帧,仪表就会响应回SV值

   52H  01H  00H  00H  00H  00H   53H

再比如读17号站的当前过程值PV,则发出如下数据帧

   52H  11H   00H  80H  00H  00H  E3H

再比如修改P1值且掉电保持修改后的值,则需发送写入命令的数据帧

   57H  11H  00H   39H  00H  10H   B1H
仪表收到数据帧后P1就被改为了1.6

楼主:
辛苦测试了半天,自己顶一下下!

网友A(2019-12-29):
发送数据:52 01 00 00 00 00 53,没有响应。表的型号是P908,P908x。2个型号都没有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