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换向碳刷磨损后对其驱动器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7-07-09):
我公司一套直流调速装置出故障,最初是驱动器侧电源进线保险丝烧掉两个,电机是11KW,保险丝为80A。换保险后可以正常使用,用了一天后驱动器总是报警,因为没有此驱动器的资料,也不知报警是什么意思。这款是SEW的直流驱动装置,比较老,没有液晶类显示器,报警只是指示灯亮。
最后检查电机,发现碳刷有点接触不好,换了碳刷后系统又可以运行。直流电机换向碳刷磨损后对其驱动器有什么影响呢?会引起电源保险丝烧吗?

网友A:
碳刷接触不好会引起各类故障,如:驱动器停止输出,烧保险丝,引起通信故障灯,所以须定期检查并更换碳刷,最好选用进口产品,mosa
@vip.sina.com

网友B:
直流电机的电刷一般都是根据运行时间强制更换的,你应该习惯的,因为他的机械设计存在的缺陷,现在也有不用更换电刷的直流电机,但是主要是小电机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因为接触的直流电机少,所以没有这些基础知识。

网友C(2008-03-15):
电机按运行时间与转速高低一般1年一次更换或虽时检查刷握弹簧压力,有很多新更换的电刷质量太差,造成换向器磨损,与火花大,应注意,我曾更换过一个新客户产电刷,不足2月所有电刷全部炭烧,刷槽弹簧定位眼开,弹簧掉造成短路,另寻其他厂商电刷后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