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CP3可以代用吗?

楼主(2007-07-09):
S7-300通讯线上的那一段RS232线可不可以当1756-CP3使用?

网友A(2008-07-27):
要看接线是怎么样的,我自己做了一根1756-cp3的线在用

网友B(2008-09-11):
对,楼上说的我同意,

要看接线是怎么样的

我也是自己做了一根在用

网友C:
同意2楼

网友D(2008-11-06):
好像是不行啊,接线略有区别.

网友E:
可以的,不过我用的是国产的mpi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