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续:PAN-GLOBE泛达P908仪表通讯协议

楼主(2007-07-09):
对于M,W命令帧,该仪表是没有响应数据返回来的,所以上位机在修改和写入了数据后,需要发送读命令帧以核实仪表是否按上位机的要求对数据进行了正确的操作.因此必须对读命令帧发出后的仪表响应帧结构有所了解才行.
头码 数据高字节 数据低字节 校验和
(前面的五个字节是固定不变的) HIGH BYTE LOW BYTE CHSUM
07H 4DH 00H 00H 00H XXH XXH XXH
在仪表收到正确的读命令数据帧后就会响应回上面的数据帧,其中CHSUM和命令帧中的有所不同,它是去掉头码07H后从4DH到LOW BYTE字节的累加和.
数据高,低字节组成一个字WORD,他表示的数据大小和小数点位置和对应的仪表参数有关,比如读的是仪表设定的BAUD率,当此处读回的是00H 05H时它代表是9600;而读的是仪表的P1时,当同样读回的是00H 05H时,它代表是P1设定值0.5
由于以上都是拿着一块表用串口调试软件试出来的,不一定完整准确,希望抛砖引玉有大侠予以斧正和补充.

楼主:
没有人用过这种表并愿意分享一点心得吗?

网友A(2009-07-29):
我厂正好用这种表,想用组态王连接温控表。通讯却总是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