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问电机进水了怎办呀

楼主(2007-07-09):
我们厂有一台380V/400KW交流电机。进水了,请问用直流焊机,还是用交流焊机加电流呀。并说明理由

楼主:
请师傅给我帮帮忙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机使用焊机加热也没有什么效果的,最好使用大型的太阳灯,一边加热,一边使用摇表检查绝缘电阻。

网友B:
用冬天使用的太阳灯不错

网友C:
用烘干房、红外线灯

网友D:
1、在没有烘干的情况下,一不能通电,二不能用摇表测绝缘;
2、烘干可用500W白炽灯,吊在定子里,温度上升到70度左右,时间持续有72小时;
3、绝不能用功率过大的设备,小心将定子绝缘烤糊了,要每隔几小时检查一次;
4、觉得好一点时,可用摇表测绝缘,吸收比大于1.3为好!

网友C:
400KW交流电机有多大呢?见笑我没见过

网友A:
哈哈,我都没有见过~~跟动力勇一样。。。

网友E:
在现场使用红外电热板或电热管效果不错。

网友D:
关键是,要在烘烤期间,经常检查,防止损坏绝缘的事发生!

网友E:
刘老师担心的问题,我想凡是有点责任心的师傅是会照办的

网友C:
刘老师说得没错

网友F:
夏天放到外面晒太阳就好了,多晒几天,呵呵,

网友G:
不会弄啊

网友H:
天这么热,放室外就可以。

网友I:
电机进水了,为何用直流焊机,还是用交流焊机加电流。我都蒙了

网友J:
这么大没整过!
作过132KW的,焊一个大铁箱子,上8个2KW电热管,电机开盖,用箱子扣上烘一天就行!
注意随时观察温度呀!

网友K:
我们单位曾经发过大水,把地下室全淹没了。当时情况比较紧,急于恢复生产。我们当时的处理方法是把电机的大盖全部打开拆走。然后用高压风吹电机,大概十几台200千瓦的电机4小时恢复生产。

网友L:
楼上的办法不错,

网友D:
  “电机进水了,为何用直流焊机,还是用交流焊机加电流。我都蒙了”

1、把电机拆掉,只有定子绕组,把定子三相绕组串起来;
2、可以用低压电源如直流焊机、交流焊机供电,电流应该在额定电流以下;
3、电流通过导线电阻发热,直接加热干燥电机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