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和weinview与台达DVP连接线一样吗?

楼主(2007-07-09):
eview和weinview与台达DVP连接线一样吗?
eview:   参照EB500说明书     9针D-8针圆座    2-4、3-5、5-8
WeinView: 参照MT500说明书   9针D-8针圆座    2-5、3-4、5-8
一样吗?

网友A:
如果用RS485接口更简单。台达PLC有RS232、RS485接口。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B:
好象是可以通用的啊。手头上有的话就先试试看哟。

网友C(2007-08-11):
500系列的应该一样

网友D:
500系列的一模一样
新的不知道

网友E:
你可能看错了,我刚看了MT500的使用手册,上面也是 2-4、3-5、5-8

网友F:
```EVIEW有电缆提供,威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