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 PLC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07-09):
先前我认为PLC的工作原理是将所有信号读进来,在一个扫描周期处理完成以后再将所有信号发出去,但我用过control logix 后发现,如果读进来的信号在处理时发生变化的话,PLC在处理后续程序时(在本扫描周期)按变化后的信号处理.请教,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這是因為縮短掃描時間,變相提高運行速度。

楼主:
但是这样与缩短扫描时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它不是扫描完本周期以后才扫下一个周期么???

网友A:
周期是扫描一次才扫下一次,这个没有错,但是扫描周期并不是固定的,指令越少,扫描周期越短,扫描的IO越少,扫描周期越短。

网友B:
同意楼上yuanle: 说法

网友C:
AB的系统中,逻辑扫描和IO的数据交换不是同步进行,所以出现上面所说的问题,如果希望在整个程序扫描周期内使用相同的IO数据,需要编程实现,在逻辑扫描开始的时候备份IO数据,然后在整个程序扫描周期内都使用备份的数据,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网友D:
TO:
 joeyuang
"在逻辑扫描开始的时候备份IO数据",
请问逻辑扫描开始是哪个条件?谢谢!

楼主:
难道在扫描过程中变量发生改变的话,那在以后的执行中(本周期)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么???
先前,我做过C语言程序,是不是它直接改变变量中的值呢???

网友E:
為了確保整個掃描周期內使用的IO數據都相同我們的做法是:將IO於編程的開始MOV到另一個WORD取這個WORD來做編程

楼主(2007-08-12):
由珍萍
為了確保整個掃描周期內使用的IO數據都相同我們的做法是:將IO於編程的開始MOV到另一個WORD取這個WORD來做編程

难道在扫描周期内WORD的数值不会改变么???

网友F(2017-07-03):
http://115.com/file/e7xt79ol#rslogix5000电厂中央空调程序.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