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问题

楼主(2007-07-09):
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最多有控制多少路的?
40路电容能用一台循环控制吗?

网友A:
一般最多12路
40路你看看进口有没有,国产肯定不会有

你是否可以用PLC研发一个,应该可以

网友A:
2个模拟量输入(最好有隔离)
1个电压取样  1个做5A电流取样  2个都需要变换
用PLC+文本显示器成本略高些

网友B:
通常是12路,本人也见过16路的,再大的没见过。

网友C:
国产的通常使用的为9路12路的居多,你说的40路的没见过,有必要使用这样多的路数吗?

网友D:
如果只是增大电容的容量,电容可以多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