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与定位

楼主(2007-07-09):
求教高手:
    以伺服电机轴为中心,带动一大惯量(约200KG*M2)叶轮在垂直平面做圆周运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电风扇的扇叶)我用1.5KW伺服,200倍减速箱,可以完成低速运转,精确定位。但不能上高速,刹不住,对减速箱损耗太大,估计高速,没几下,减速箱就完了,请各位朋友多指点,谢谢!

楼主:
用什么办法可以上高速。

网友A:
好玩,关注一下.

网友B:
高速要多高?定位时间要求多少ms?

网友C:
减速箱能承受多大扭矩?

网友D:
约200KG*M2(确认吗?)的惯量应该是很大的了!就算用200的减速比,对于1.5KW的伺服而言也是很大的惯性负载了,所以高速刹不住车是很正常的现象,这样的应用必须精确控制加减速,以减小机械冲击,保护设备,提高准确度。如果实在追求高速和快速性,可以考虑用更大的伺服。这道理就像小小孩拉不动大车一样。

网友B:
如果伺服惯量大于10kg*cm2,200的减速,惯量匹配应可以了吧,似乎还是要关心,高速要多高?定位时间要求多少ms?

楼主:
谢谢各位捧场,我现在240R/MIN想做到2000R/MIN。波恩同志说的换大伺服,是可以,但由于其他因素,我只能最大选1.5KW的,想保护设备,能不能用机械方法解决?至于定位时间,我现在设定加减速时间400MS,可以再加大 ,现在还在实验中。请各位继续赐教,谢谢!

网友B:
高速和定位时间都没问题,校核一下减速机的扭矩,扭矩没问题就尽管用

楼主:
选用哪种减速箱好?我现在用的是一个10倍加一个20倍的涡轮涡杆减速箱,这个不是我选的,说明书没有,感觉扭矩不行。

网友D:
1.5KW伺服的转子惯量大致在十几kg*cm^2的水平上,考虑200的速比,负载惯量匹配确实问题不大。

“2000R/MIN”是指电机的速度吗?想用机械方法保护设备的目的是不是要避免启动和刹车的冲击,按理讲,在上述惯量匹配条件下,只要加减速控制合理,应该可以保证快速性和避免刚性冲击。而且400ms的加减速时间已经不小了,在加减速规划上再下点功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