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仿真软件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7-07-09):
    本人自学工控知识,在安装西门子PLC的仿真软件时,总是提示关机后数据可能丢失,重启计算机重新安装。请诸位这是什么原故?

网友A:
三菱的欧姆龙的我有但是我还没见过西门子的  呵呵能否发一个给看看 baeeq84@163.com

网友B:
您可以參照我發的帖子---關于如何解決反復重啟不能安裝西門子軟件的帖子

网友B: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楼主:
    我按yuanle方法将会话管理器(Session manager)整个都删除后,安装PLCSIM V5.0时再没有最初安装时的问题了,但需要软盘受权才能完成整个安装.请问那位教师有受权给发一封,我在这先谢过了.

楼主:
     我按yuanle方法将会话管理器(Session manager)整个都删除后,安装PLCSIM V5.0时再没有最初安装时的问题了,但需要软盘受权才能完成整个安装.请问那位教师有受权给发一封,我在这先谢过了.yxd@126.com

楼主:
我现在发现S7_PLCSIM_5.0没有受权也能用一段时间,在使用的过程中总是有插入受权的提示,且安装后自动集成到Step7中.

网友C(2007-09-18):
请问哪位大哥有S7200的仿真软件呀,给小妹一份好吗?先谢过了
 myiplc@163.com

网友D(2009-03-20):
哪位老师有欧姆龙的仿真软件,给我一份好吗?在此谢过!!邮箱WWM316@163.com

网友E:
请问哪位大哥有S7200的仿真软件呀,给我一份好吗?先谢过

ganlanszc@126.com

网友F:
我也需要一份S7200的仿真软件 那位高手有的话 希望能给一份我 多谢了!

我的邮箱:zheng_0311.103@163.com

网友G(2009-05-25):
请问哪位大哥有S7200的仿真软件呀,给我一份好吗?先谢过

cccccc419207@yahoo.com.cn

网友H:
请问哪位大哥有S7200的仿真软件呀,给我一份好吗?先谢过

zero_888@163.com

网友I:
我有s7200 v1.0版本的,合适吗?本人刚入门

网友J:
我这里只有S7-300V5.2和V5.4的仿真软件

网友K:
江继峰老哥,你能不能也给我一份吗,我有S7-200的编程软件,能用吗

网友K:
我的邮箱:972816069@QQ.COM

网友L:
授权应该是收费的吧!没有授权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M:
授权很多呀,一般STEP7的文件夹里都有的吧?

我想问一下,我装的模拟软件后,在监控时总是说未找到该块,麻烦知情人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N(2012-04-06):
请问哪位大哥有S7200的仿真软件呀,给我一份好吗?谢谢了,邮箱149132133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