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固态继电器为何总是坏?

楼主(2007-07-09):
我们公司有台机器用的固态继电器总是坏,各位高手能否指点一二,
电流大约在17A, 而固态继电器的是20A的,应该够了,可使用的寿命肯定没到。

网友A:
一、是质量问题;
二、是使用问题:

网友B:
一、是质量问题;
二、是使用问

楼主:
我用的是OMRON的,有没有谁有更好的推荐一下!

楼主:
omron的这么差劲?有其它品牌的可代替吗?
还有使用上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
是不是瞬间电流太大了,建议你固态继电器的触点容量选大一点?

网友D:
一般应要选2-3倍,另加压敏电阻加以保护.

网友:
带的是什么负载?不是感性的吧?散热好吗?反正电流选得有点小....

网友E:
To:蟹爪兰
我想请求你一下。压敏电阻怎样加,应按照什么要求加,我以前也听别人指点过。望你指点。谢谢!

网友F:
大哥你的电流17A.用20A 的不烧才怪呢??

网友G:
我们公司有台机器用的固态继电器总是坏,各位高手能否指点一二,
电流大约在17A, 而固态继电器的是20A的,应该够了,可使用的寿命肯定没到
你看看说明书
固态继电器余量很大
电机10KW 20A电流 用固态继电器要100A以上
启动电流
灯泡20A电流要40A固态继电器

网友A:
是使用问题,如负载为感性时,开关时反电势很大,电流大,导致模块烧毁!

网友A:
所以固体继电器使用时,负荷电流为感性时,不适合!

网友H:
还是那句老话,根据工作环境,加大固态继电器的额定电流与工作电流的倍数,一般取3.5倍,和改善冷却条件,
爱交工控朋友
QQ496035640

网友I:
型号选的太小了,应该用40A的

网友J:
由于感性负载、容性负载引起的浪涌电流问题以及电源自身的浪涌电流问题,在选型时应当给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流留出一定余量。
一般应要选2-3倍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热心,负载不是感性的,是加热丝,精确控制温度的,所以要频繁动作,我也认为是换个电流大点的。至少30A。试一下就知道效果了。

网友G:
用40A以上吧,反正价格不算太高,杂牌用60A以上

网友K:
加热的选2-3倍要不就改掉用可控硅吧

网友I:
TO:OTTO
最好还是用大点,40A,反正价格也不贵

网友L:
质量问题和使用方法还有工作环境~!~

网友M:
晕  可能买的是假货。不过17A的电流最少要选25A以上的固态,
请选用我厂的SSR-25DA  23.00/1个

大家有固态继电器的问题欢迎与我交流

陈生  13353315732

网友N:
我是瑞士佳乐中国分公司。有技术问题可联系,020-38770402  朱
佳乐是做固态很专业的。

网友O:
质量,还有就是散热

网友P:
电流选得太小了

网友Q:
电流应该选的大一些啊

网友R:
质量、电流过大

网友S:
电流选小了选40A的如果是感性负载加RC吸收回路

网友T:
一直用,没一个坏的

网友U(2008-07-23):
最后选个40A的,现在没有什么大问题,应该是选型选小了!

网友V:
我这边也一样17安电流的烘箱用75安的SSR一样不定期的坏,同样是品牌货。但我是用0-10vDC控制地,差不多一年坏两三个还可以接受。但是坏滴原因也讲不清楚,好像再大感觉差不多。

网友W:
你应该注意散热问题在底部加垫散热锡珀纸。或涂散热硅胶而固态继电器选25A的

网友W:
由于散热不好底部受热,底部金属受应力变形损不了固态继电器。

网友X:
由于是平凡动作,故应用40A以上的.

网友Y:
应该是选用固态继电器的电流小了一些,

网友Z:
请问7楼,你见过哪个固态继电器是有触点的?

1,加大固态继电器的容量

2,改善固态继电器的通风散热条件

网友AA:
施耐德-----美国快达固态继电器
Crydom属于施耐德旗下品牌。
Crydom固态是固态的发明者,也是固态的全球领导者。
Crydom的固态继电器品种丰富,制造出了1000多种不同型号的固态继电器,从1A到150A。CW系列由于其独特的设计,可靠的性能,被世界范围内的电子设备厂商广泛地运用在波峰焊机、回流焊机上。其独有的内部过压保护装置可有效的在900-1200V时自动触发,最大限度的保障器件和设备免受损坏。
  Crydom的CW系列固态继电器主要特征性能有:1200V隔离、低漏电流(断开状态时的最大漏电流为1mA)、加宽的工作电压范围(48-660Vac)、超高瞬时过电压(1200V)、SCR输出、EMC标准设计等。
目前快达固态广泛应用于,模温机,塑料机械,化纤机械等以及焊接机械各类机械加热控制中。它以高质量,和高的公司附加值给使用者带了巨大的产品回报。
正在使用固态继电器的朋友们,进来讨论下目前使用情况?
QQ330748827
13771114833 杨工
yangxinglu2008@163.com

网友AB:
电流选小了,开关频率高的话要2倍以上

网友AC(2008-10-05):
为什么,继电器老是坏啊

网友AD(2009-05-25):
生产SSR/SCR/可控硅/电力调整器(30A-500A)/代理台仪温控器等等工业电器产品/

质量保证/价格有绝对优势!!

http://www.dong-da.com

广州东达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AE:
我们公司有台机器用的固态继电器总是坏,各位高手能否指点一二,
电流大约在17A, 而固态继电器的是20A的,应该够了,可使用的寿命肯定没到。

估计大哥第一次使用S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