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plc串行通信

楼主(2007-07-09):
各位高手:
请问CP1H系列PLC串行通信时,可选通信板上线是怎样接的,是1号脚对应网络中其它PLC一号脚,二号对二号吗?另:其串行链接寄存器是怎样分配的?THANKS!

网友A:
请参看CP1H的CPU单元操作手册,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B(2008-03-14):
PLC PC
2 2
3 3
4 8
5 7
9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