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控制升降旗系统

楼主(2007-07-09):
自动控制升降旗系统
 设计要求

1. 按下上升按键后,国旗匀速上升,同时流畅地演奏国歌;上升到最高端时自动停止上升,国歌停奏;按下下降按键后,国旗匀速下降,降旗的时间不放国歌,下降到最低端时自动停止。
2. 能在指定的位置上自动停止。
3. 为避免误动作,国旗在最高端时,按上升键不起作用;国旗在最低端时,按下降键不起作用。
4. 升降旗的时间与 各 国 国 歌 的演奏时间相等,同时,旗从旗杆的最下端上升到顶端。降旗不演奏国歌,同时,旗从旗杆的最上端下降到底端。
5. 数字即时显示旗帜所在的高度,以厘米为单位,误差不大于2厘米。

如有会者并教会我者,将会给2000元.电话13580566963.联系人:韦先生

网友A:
说起来并不能,就是一个定长定速的运动规划的问题。

网友B:
去找当地卖plc的买plc,附代要求编一下程,相信此类小程式大把人可以帮到你

网友C:
不错了啊
可以考虑的,签个合同应该是合作的前提。

网友A:
更正:说起来并不能,—>并不难!

网友D:
北京 zhoiw@163.com

网友E:
以后这种事最好别带钱字,搞坏了风气怎么得了。

网友A:
“以后这种事最好别带钱字,搞坏了风气怎么得了”———提议有理,这个问题可以和有兴趣的朋友私下解决更好。

网友F:
这个东西做起来应该也不难啊!控制程式很简单,用单片机做个加一段国歌歌曲芯片就行了.最主要是执行机构的选择.

网友G:
"升降旗的时间与各国国歌的演奏时间相等"兄弟你不是给奥运会做吧,还要各国?控制要求倒是简单,不过恐怕要是各国国歌,还要兼顾音质的话,核心控制器还是上arm吧。自己找本书就成了,很简单不难的。

网友H:
最好加一个手动调节速度的调节装置

网友I:
用步进电机+PLC或单片机板子

网友B:
液晶显示+PLC+步进电机+减速机
各国国歌只是一个时间设置问题,根据距离求一下速度,不要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几千块就搞定的事

网友G:
    呵呵,学习一下哈, 如何用几千快的plc就搞定同时流畅地演奏国歌,同时还是各国?

网友A:
应该可以搞定控制。

网友B:
前两天看采访何泽慧老先生,说二战时,何在德国,钱三强在法国,战时一份信只能25字,千言万语如何表达,很多重要的事25字无论如何也表达不了,如何办?
  想想

网友B:
不过是个脑筋急转弯,多写几份不就得了
如果要控制器流畅地播各国国歌,还真就把问题搞复杂了,控制器给个启动信号,该咋播咋播不就得了

网友G:
那你怎么进行音频解码呢?晚生愚钝。

网友J:
是给奥运会做的,要做好噢

网友K:
这有什么难得呢?就是一个配方功能吗?人机界面上做上若干个国企图案,每个图案一个程序配方,PLC按此指令动作。只是控制的效果需要调试的恰到好处。语音播放,那就把电脑把上来好了,用电脑和PLC通讯,每个国旗链接一个国歌播放器,原理就是这样,具体实现就看人了。

网友G:
都电脑上来了,那是不是可以上i/o卡+脉冲卡了PLC也可以省下,当然i/o卡+脉冲卡可靠性没PLC好,而和上嵌入式系统比,成本还是偏高吧?

网友G:
当然,每种系统都有自己得优劣,PLC+上位机,可靠性最好,最简单,开发周期短,但成本也最高。i/o卡+脉冲卡+上位机,可靠性较好,相对简单,开发周期较短,但成本也比前者也便宜一些。嵌入式系统,可靠性相对差一点,开发周期较长,而成本低很多。用什么还是需求决定的。看楼主要的东西有像产品发展的趋势,所以才推嵌入式的。

网友L:
这个系统简单  主要在控制方面  上下两端加个传感会比较保险,建议用简单点地plc控制,可靠性比较好,性价比比较好

网友M(2008-12-08):
plc控制,可靠性比较好,性价比比较好

网友N:
个人感觉,用单片机+步进驱动芯片+步进电进就可以搞定,估计价格在500元以下

网友O:
根据各国国歌的播放时间来控制电机的速度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