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轴故障

楼主(2007-07-09):
一加工中心(FANUC-15)Y轴不能准确回零点(时多时少),报警是PS200.并且液压跳.麻烦各位了,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1.检查与参考点有关的参数设定是否有问题。(确认故障出现前有否重新设定参数)
2.将X、Y的光栅尺前置放大器进行互换,观察故障是否转移,如转移则是前置放大器损坏;
3.检查Y轴光栅尺是否脏污
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B(2007-11-07):
报警PS200是什么意思啊?报警号后面有文字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