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低压绕线电机能否用软起动器起动?

楼主(2007-07-09):
一台375KW低压绕线电机拖动球磨机,使用单位问能否用软起动器起动?请教高手.

网友A:
没有问题完全可以,和我联系

楼主:
怎样联系?

网友B:
绕线电机拖动球磨机,用串电阻启动,起动力矩大,启动电流小,非常好,不用改造!!!

网友A:
串电阻有以下弊病: 1 电阻易于损坏.维修量大 2 启动损耗大,耗电 3控制不灵活
联系:
zjsab@sohu.com

楼主:
zss:请你相细讲一下可以吗?

网友A:
不知你想了解哪方面呢?

楼主:
使用软起动器思路?

网友C: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
1)首先要搞清为什么设计选用绕线转子电机?答案很清楚:绕线电机启动转矩大..但是必须明白的饶线转子电机启动转矩大是指在采用转子绕组串电阻或者其等效方式(如频敏变阻/水电阻/无刷启动器)情况下取得的特性..
2)对于饶线转子异步电机,一般不允许采用直接启动或降压启动方式,
原因是会启动转矩不足而启动冲击电流过大而损害电机..
3)变频启动是个例外..而采用变频还用饶线转子电机干什么..?

网友B:
楼上观点完全正确,支持!

网友A:
误区在于绕线电机和普通电机有多大区别,这里讨论的是把绕线电机当做普通异步电机来使用.其表现出来的特性就是通用软起特性

楼主:
问题1:软起动器串接在定子绕组,还是串接在转子饶组?
2:串接在转子饶组联接?

网友B:
绕线电机当做普通异步电机来使用.就等于叫人使坏!

楼主:
刘工:你能告诉我怎样接线吗?谢谢

网友A: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楼主:
TO:ZSS 问题1:软起动器串接在定子绕组,还是串接在转子饶组?
2:串接在转子饶组联接?

网友A:
自然是接在定子上了

楼主:
TO:zss 转子饶组联接?

网友C:
zss不要误人子弟:在M-n机械特性上绕线转子电机与鼠笼电机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转子回路没有串阻抗情况下曲线拐部以下比鼠笼电机内凹很多..

网友D:
绕线电机还是用频敏电阻串到转子绕组上起动比较好,起动力矩比较大;
采用可控硅软起动器起动时,需要将转子绕组短路,形同鼠笼电机使用。但这样用会出现一个现象:转子位于某些角度时,从静止起动起不来,会一直堵转,需要人工盘过这些位置后才能顺利起动。
以上是本人实际使用中的经验,不知道用其他方式(如:变频)会有什么问题?希望有过使用经验的告知!

楼主:
我所担心也如此,况且负载是球磨机.所以有经验高手能告诉用软起动器怎样用.谢谢了.

网友B:
zss的主张是极其错误的,支持楼上二位的发言!

网友E:
线绕电机变频器启动可行,但是变频器启动的时候要将启动力矩提升调到最高,要不然启动有一定的困难。

网友B:
   “要将启动力矩提升调到最高”

那就是说,即用串联电阻,又用软启动???

楼主:
电动机起动要求足够大的起动力矩,尽可能小的起动电流即是这样哪位高手能教我一个可行方案.

网友B:
绕线式异步电机的启动方式是个传统的启动方式,例如串电阻启动、频敏变阻器、水电阻启动柜等。

楼主:
定子回路串接软起动器,转子回路并接频敏变阻器是唯一方法吗?望高手告知.谢谢了.

网友B:
定子回路不要串接软起动器!

网友B:
转子回路串接频敏变阻器启动就够了!

网友F:
用水电阻串在转子回路效果最好,启动电流1。3倍以下,切换无冲击,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提供最好的启动方案changbo@163.com

网友A:
如果不怕花钱就上串调吧

网友G:
干吗非要软启动呢,赶时髦呀,绕线式异步电机的启动方式是个传统的启动方式,例如串电阻启动、频敏变阻器、水电阻启动柜等。力顶刘工!!

网友H:
绕线电机不适合用软起动器,我问过ABB公司的技术支持,ABB是软启动器的生产厂家,他们也不推荐软起动器用在绕线电机上。楼主不信可以打电话800-820-9696。

网友I(2008-09-01):
支持31楼的说法,在转子中串接水电阻应该可行吧

网友J:
楼主你好,绕线电机用液体电阻软起动比较好,起动电流小,免维护,价格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