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远程站主站 CRP93100 无显示

楼主(2007-07-09):
远程站主站CRP93100 ,指示灯一个都不亮,应该如何修复?
远程分站CRA 93100 ACTCOM 灯闪七次,不知是什么故障?

网友A:
看一下模块后的地址开关不能重了。

网友B(2007-08-30):
140CRA93x00 的com act 闪烁 7 次,错误描述为"prom checksum error",需要用EXECloader更新CRA的固件.建议用户将好的CRA的固件上传,再下传到此CRA.具体步骤如下:
1.启动EXECLoader,选择通讯协议;
2.选择目标地址,Device Type选为"Remote I/O Drop",slot number为140CRP93x00的槽号,Drop number为RIO分站的站号;
3.选择传送操作,如从PLC传送到PC,选择"Transfer EXEC from Device", 如从PC传送到PLC,选择"Transfer EXEC to Device".

网友A(2008-01-08):
有可能坏了,也有可能固件信息丢了。

网友C(2008-10-21):
远程站主站CRP93100 ,指示灯一个都不亮,那就说明模块已经坏了;远程分站CRA 93100 ACTCOM 灯闪七次,则说明固件程序有误,须重新刷固件,具体如2楼所说。

网友C:
远程站主站CRP93100 ,指示灯一个都不亮,那就说明模块已经了;远程分站CRA 93100 ACTCOM 灯闪七次,则说明固件程序有误,须重新刷固件,具体如2楼所说。

网友C(2009-04-02):
这种模块我本人修过很多块,指示灯一个都不亮,有可能是闪存坏了或里面的程序出错了,你可以先用编程器读出好模块里的程序,再写进芯片里去。注意:两个闪存里的程序不一样,千万别弄错了。

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QQ我:826034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