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漏电保护的价格和使用场合

楼主(2007-07-09):
如题,以前未用过漏电保护器,不知道此类东西的价位一般是多少(常用)?比一般的断路器贵了多少?另什么情况下要用:泵,加热器,一般的电动机?谢谢

网友A:
低压配电系统中装设漏电保护器是防止人身触电的有效措施,也可以防止因漏电而引发的电气火灾及设备损坏事故。
漏电保护的价格和使用场合一言难尽 靠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