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模拟输入怎么会这样?

楼主(2007-07-09):
我给富士的伺服电机模拟量控制端子上加上控制信号,在没有接控制端子之前输入信号波形很好,干扰很小。可是把控制信号接到模拟Vref端子上去后再用示波器看模拟输入端的波形变得布满毛刺。而且不是小刺!!!其幅值是有用信号的幅值的好几倍!!!!而且奇怪的是毛刺全部往下长。哪位高手见过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A:
信号存在干扰是必然的事情,但是用示波器看到的毛刺是否一定就是干扰,或者说是否真的会对伺服的运行产生实质性影响则很难说。因为示波器看到的很可能只是能量很小的共模噪声。

楼主:
不过看毛刺的面积,看上去还挺严重的。我真不知道会不会给电机控制带来实质性影响。不过我暂时也没办法去掉。

网友B:
还是先做好屏蔽。

网友C:
伺服自己就是干扰源,信号线要屏蔽,电源要加滤波。另外,就你描述的这个毛刺,很可能没有太大影响。

楼主:
我用的都是屏蔽线。如果没有多大影响就好了。电磁干扰确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网友C:
伺服内对接收的信号是有滤波的,不过也只是“很可能”没有大的影响,

楼主:
谁能解释一下为何毛刺都是向下长的?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