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铜电阻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7-07-09):
请问一下:铜电阻与温控仪之间的连线用补偿导线好 还是屏蔽导线好啊?

网友A:
热电阻不用补偿导线,热电偶才用。采用屏蔽导线比较好。

楼主:
谢谢 但是我还想知道原因.

网友A:
热电阻与温控仪表的连接可以有2线式、3线式、4线式等接法。2线式会因为线路电阻的原因而导致测量误差较大;3线式基本消除了大的测量误差;4线式是非常精确的测量方式。
热电偶会产生热电势,而补偿导线就是来模拟这个热电势消除电线电阻的影响。相当于延长了热电偶,不会因为导线电阻导致大的测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