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主板的选择

楼主(2007-07-09):
安川变频器616G5-5.5KW主板坏,板子上印了616****,正好手头有块安川主板但是板子印了615****.不知道是否可以换(如果功率一样).不知道是否有615这种子型号呢?

网友A:
我这里有一块616G5-15KW的主板,CODE NO:ETP615821,这只是一个编号,碰巧有615字样,跟616没有任何关系,安川好象没有615这个系列,倒是有606,616,676等系列。

楼主:
谢谢李和明,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