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意大利产TMT1593罐蒸机的液晶电脑显示屏老是出现黑屏

楼主(2007-07-10):
近段时间我单位的一台意大利产TMT1593罐蒸机的液晶电脑显示屏老是出现黑屏,处理的是CPU风扇坏不转和3伏纽扣电池电压不足引起的,现在又出现了同样的故障,望知情的师傅指教,问题还会出在哪儿呢?谢谢!

网友A:
除掉硬件问题 ,很多方面很难说、电源、内存 主板都有可能
像这样炎热的夏天 最可能是CPU过热,检查风扇,同时检查下CPU散热片,看是否集满灰尘,可以用牙签等挑干净后,再涂上散热硅胶,情况可能会好点

网友B:
最大的可能是灰尘引起的故障,先清除灰尘后再看情况,如还是黑屏,拔掉内存后开机,听报警声音,如无声音,则是主板或CPU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