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故障现象

楼主(2007-07-10):
速度上升到36%后,无论速度指令在上升到多少,实际速度不再上升,36%以下调整正常,电流指令及反馈均被限制在40.8%,不能上升,电流在40.8%以下调速正常.增大励磁电流设定后2.4A至2.8A,速度 电流又能继续上升.原来相同的励磁,运行过48%的电流,正在运行出现此现象,那位能解释一下?

网友A(2007-08-10):
你的电枢电流极限是多少 是不是被限定了

楼主:
电流极限是120%,不会有影响,可能是励磁小,力矩不足.

网友B:
建议590初始化一下先,然后设电机参数,重新运行,估计可能是程序里的电流被限幅了

网友C(2007-12-22):
590初始化一下,重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