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_400网络方案请教_新

楼主(2007-07-10):
我公司以前做的PLC网络通讯方案是直接用以太网上工控PC,现在业主要求我们能够给他们做一个以便远程监控的方案.大意就是在约二百米外再增加一台工控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硬件上如何选型.

网友A:
Siemens PLC S7-300+以太网/或DP网+WINCC6.0

楼主:
长度多少是二百米呀

网友B:
wicc可以做啊~

网友C:
由于以太网线的有效距离比较短,可以拉一个光缆,在200-300米外和现场的电脑一样的使用,非常容易,不过需要增加两个带光口的以太网交换机,很容易的

楼主:
请教一下上交换机后,光纤电缆怎么做呢

工控啊!

网友:
交换机你需要选择带有光纤接口的产品,然后就很简单了,焊接接头,连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D:
用光纤那样功能成本太高,直接用一个中继连接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