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45KW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7-07-10):
我有台森兰45KW变频器带载在十几赫兹电流有一百多安培,频率继续升高到50HZ电流就正常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如果你要长期运行在十几赫兹,不仿调一下V/F曲线

网友B:
提升方式改自动就OK了!!!!

网友C:
森兰的就是这样,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D:
是V/F曲线,请问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如是12S可修改F45定可解决问题

网友E(2009-10-28):
不会调,说明书,也没说要怎么调

网友F:
是什么型号, 应该是共低频共振,如是61+或70可调整,找森兰服务商

网友F:
你可以换个负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