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iemens s7-200指令中有没有带断电保持的计数或计时指令???

楼主(2007-07-10):
大家好,偶想问问200系列的指令中有没有能直接实现断电后计数或计时保持的指令,在中文手册中没找到,以前好象听说过有,有谁知道呀???谢谢

网友A:
有啊,要仔细看看系统手册.

楼主:
指令那一章我看了两遍了,断电保持的没发现。

网友B:
在系统块设置里可以设置断电数据保持

网友A:
那不是指令,是系统功能

网友C:
在系统块设置里可以设置断电数据保持,也包括计数器保持。
“那不是指令,是系统功能”——那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D:
你在每个扫描周期把计数或计时值存入MBO-MB13中的某个地址, 在系统块设置里设置MB0-MB13为断电数据保持,断电时就把你的计数或计时值自动存入EEPROM中,数据永不丢失。
存在其他地址,并设置为断电数据保持,断电时不把你的计数或计时值存入EEPROM中,可保持3-5天,最长不超过10天。长时间停电,数据就丢失了。

楼主:
我说的意思就是比如今天运行了两个小时,明天接着用还是从两小时之后开始计时。断电数据不清零救可以。

楼主:
但不是每个计数器都保持啊,特定的某一个或几个

网友A:
断电保持的时间才这么短啊,这可不好办了.

楼主:
看书太繁杂了,顶不住,还是实际用比较好,求求哪位大虾,有谁知道啊??最好是断电没有时间限制的。

网友E:
看看西门子的系统手册,有通过SMB31和SMW32把数据保存到EEPOM的。

网友D:
采用加法(ADD),“和”的最终地址放在有断电保持的地址。

网友D:
采用加法(ADD),“和”的最终地址放在有断电自动存EEPRPM功能的MB0-MB13中的某个地址中,可以达到断电没有时间限制的。
采用通过SMB31和SMW32断电把数据保存到EEPOM的方法程序控制有难度。

楼主:
看来不是简单的功能调用就能实现的呀,谢谢大家了。我得在琢磨琢磨。

网友A:
要想断电没有时间限制,就得扩展存储卡了.

网友C:
其实也不用扩展,把计数器实时写入某个存储器,然后再存储到EPROM,还是可以的。但要注意写入频率,否则EPROM容易报废。

网友A: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7-10 23:37:00 发表的内容:
其实也不用扩展,把计数器实时写入某个存储器,然后再存储到EPROM,还是可以的。但要注意写入频率,否则EPR…
--------------------------------------------------------------------------------------------
请问一下,S7-200内部有EEPROM吗,我也想用这个区域,能告诉一下地址号是多少吗?

网友D:
S7-200的EEPROM典型存储次数是100万次,如果每天断电100次(不可能)的话,约可用1万天,约30年。
正如“老菜鸟”所送:但要注意写入频率,否则EPROM容易报废。所以凡是编程存EEPROM,能使位条件都应串上升沿或下降沿。但断电自动存入EEPROM,是由系统软件保证的---即断电时只存1次EEPROM。我们第1次使用断电数据自动存EEPROM的产品在现场安全无故障运行至今天已8年多。

网友D:
S7-200的EEPROM典型存储次数是100万次,如果每天断电100次(不可能)的话,约可用1万天,约30年。
正如“老菜鸟”所说: “但要注意写入频率,否则EPROM容易报废。”----所以凡是编程存EEPROM,能使位条件都应串上升沿或下降沿。但断电自动存入EEPROM,是由系统软件保证的---即断电时只存1次EEPROM。
我们第1次使用断电数据自动存EEPROM的产品在现场安全无故障运行至今天已有8年多。

楼主:
这样挺好的,还有就是200的中文系统手册第四章好像有这方面的内容,我正啃着呢,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