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汇能电路维修测试仪检测电容器的好处

楼主(2007-07-10):
用汇能电路维修测试仪检测电容器的好处

笔者是北京汇能HN2000DX/B型电路维修测试仪的用户。最近试用了来自厂家的升级软件。事前听说此次升级主要是增加了对电容器的定量测试,而且测试效果不错,于是,赶紧按照厂家提供的软件下载地址把试用软件下载下来。现已试用了一段时间,感觉挺有实用价值的。现特撰此文,与诸大虾分享。
汇能测试仪的此项功能包含在ASA(VI)曲线动态测试界面中。估计也是借用了ASA(VI)测试方法实现的对电容器的定量测试。关于ASA(VI)曲线测试技术,我在这里就不多介绍了,该公司总工韩熔先生有一篇专门论述的技术文章《电路维修测试仪上的ASA(VI)曲线分析测试》发表在了《设备管理与维修》2006年第6、7期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电话或邮件向厂家免费索取。
下面是一个测试22uF电容器的例子:
首先进入VI动态查看曲线测试界面(注意是新软件界面),并选中曲线显示窗口右下脚的电容器测试选项,见图1。

图1
测试频率选择根据厂家的说明—100微法以下48HZ ,100微法以上选5HZ,当前选48HZ、然后将信号输出表棒—探棒1接电容器的正极,接地表棒接电容器的负极,用鼠标点击“开始”,被测电容器容量及漏电阻会提示在“测试结果”提示的右方,见图2。注意:使用本测试方法在对有极性电容(如电解电容)测试时,要使探棒与有极性电容器正负极相对应,否则会影响漏电阻的测试精度。建议测试工具最好用厂家提供的三端测试钩,中途不要中断测试。

图2
测试结果中的24.46uf是测得的容量;0.1KΩ是测试信号的输出电阻;6.3MΩ是电容器在8V下的漏电阻。
实际测试过程中,漏电阻是逐渐增大,最后稳定在这个数值上的。这应该反映了电容器的充电过程。电容器越大,稳定所需时间越长。

大家知道,电容器作为电路中的基本元件之一,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在维修中常见的故障类型主要有:
1.    漏电。一个好的电容器,漏电阻应该近似无穷大。电容器漏电就是它的漏电阻变小,漏电流增大,使电容器的隔直流的效果变差。
2.    容量减小。
目前多数人都是借助万用表对电容器进行故障检测的。通过笔者的使用,感觉到汇能测试仪的此项功能,对万用表测试有以下几点极具实际价值的补充:
1.对大容量电容器的测试效果不错。即使对两万微法以上的电容器,测试结果仍可令人满意;
2.能够直接测试出电容器的漏电阻。笔者至少碰到过两例电容器漏电导致的电路板故障。
3.测试电压在1V到28V(增量0.5V)区间内可设。这一点很有实用价值。因为电容器的容量,尤其是漏电阻,经常和测试电压相关。笔者已经多次碰到在1V下不漏电,在12V时漏电相当严重的故障电容器。所以笔者建议使用汇能测试仪测试电容器时,测试电压最好选择不低于电容器在电路板上的工作电压。
    以上是笔者对HN2000DX/B新测试软件的试用心得体会,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易水寒
                                                    2007.05.22

网友A(2007-12-21):
汇能是哪里产的啊?楼主能说清楚一点吗?>QQ35276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