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个最简单问题

楼主(2007-07-10):
问个电机额定电流问题

    对于混合步进电机 额定电流指的是什么电流
  如 白山电机 铭牌额定值
           2相  4.0V
           1.8 DEG  DC 1.2A
如何理解 DC 1.2A 是指每个线圈的电流有效值?峰值?还是直流消耗的总电流?

网友A:
我想应该是电机正常运行时的额定电流.也就是它工作时线路上的总电流.

网友B:
个人理解,对于步进电机而言,额定电流应该是指恒流驱动条件下,每个线圈在整步或半步驱动时,电流方波波形的峰值,即平顶电流值,伪直流值。

楼主:
那就麻烦啦,那应用时岂不要人工计算电流值,因为高细分时线圈里流的是正弦波,得换算有效值吧

网友C:
量下相电阻, 估计能看得出些问题.

网友C:
"个人理解,对于步进电机而言,额定电流应该是指恒流驱动条件下,每个线圈在整步或半步驱动时,电流方波波形的峰值,即平顶电流值,伪直流值。"
    产家如是说.

网友B:
“高细分时线圈里流的是正弦波,得换算有效值吧”———基本上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不过就等功率考虑,确实有失严格。

网友D:
"那就麻烦啦,那应用时岂不要人工计算电流值,因为高细分时线圈里流的是正弦波,得换算有效值吧"
如果驱动器没有停机半流的话,还是不要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