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老是会自己跳掉???

楼主(2007-07-10):
有一个170A的接触器在线圈的回路里,串了欠电继电器,和急停按钮,和停止按钮。经查处理故障,把停止按钮用线短路,把欠流继电器的触点短路还是会跳掉。就是在运行中无故停机。电压也是好的有385V的。会是自保触点有问题吗????如何判断这种瞬间的故障原因???

网友A:
既然外面没有问题,导线接触不良也有可能
最好先替换接触器试试
我遇到过线圈内部接触不良的接触器,不过12年就遇到过1例,你的应该不会是

网友B:
把自锁触点并多一对试试看

网友C:
经常到处走走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D:
大老,你的电继电器几大啊,和你的电机要求合适吗?要考虑下啊,你的电机功率大了或有故障就会跳掉了!

网友E:
查查互锁触点和自锁触点。。

网友F:
是不是现场干扰?
我们这里用对讲机就可以开关接触器,汗!

网友G:
建议一下,可能的原因可能是电源变压器小,你的设备启动电流大选成的,启动时电压降比较大,接触器线圈吸合(正常吸合85%UA-110UA)不牢所致,请查一下电源变压器,和你的设备的启动方式。解决变法,更换设备的启动方式,改为降压启动。或增大电源变压器(成本太高)
再有如果电压降差15%多一点点,可以换一只进口的接触器(线圈吸合(80%UA-110%UA)试试。

网友G:
如果在运行中停掉,请查一下周围有没有大的启动设备

网友H:
机床工作时有没有震动?

网友I:
就这样的控制也来问,自己按线路找过去嘛,人要靠自己!多做多想多看书多积累经验。不要做过就忘记,都要积累经验的。有挑战性的问题拿这来大家讨论,大家做做看。

楼主:
to:什么都懂的才鸟
你讲 的很有道理,但是楼上的朋友可能技术比你要好,至少他们帮助了朋友,请看清我的问题,楼上的朋友考虑到的,有8-9种可能,在问问题时我也做了处理,题目上就有,我考虑到 了4个可能,像线圈,对讲机,振动,多并自锁,就对我有帮助,在这多谢朋友的帮助。。。。。。。

网友J:
接触器自锁触点有问题!你的使用环境不会是很差吧

楼主:
楼上的朋友,现场没有对讲机振动也不大,

网友K:
从失压方面着手查,可采用逐段并线的方式,应该可以找到故障点所在。

网友L:
接触不良

网友M:
换对自锁触点试下

网友N:
附近的任意一个10KV线路出现短路都会引起电压波动,肉眼是看不到的,但会引起接触器动作.

网友K:
下面引用由浮丘山人在 2007-7-12 17:22:00 发表的内容:
  附近的任意一个10KV线路出现短路都会引起电压波动,肉眼是看不到的,但会引起接触器动作.
--------------------------------------------------------------------------------------------

不可能频繁短路吧!

网友O:
查一下线路,或是哪接触不良,螺丝松动引起的

网友P:
先把负载脱开,空载吸合,看接触器的状态,如果没有问题就查控制线圈的电的回路,如果故障依旧就更换接触器。

网友Q:
是不是接触器老化,内部有机械问题也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R:
两个方法
1:用电流法测量接触器线圈电阻与正常值比较。
2:检查自保触点。
不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S:
是不是控制回路的电压不稳定~~~

网友T:
可以做一个记数器跟踪一下
这种情况一般应该是哪里接触不好,我们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
对了,你查控制电源了没有,如果有变压器的话会不会是它容量小了啊

网友U:
喂!是不是你那线圈的质量有问题/产生的磁力太小了/吸的不太紧/加上如果有别的设备启动的话那就。。。。。

网友V:
电机不正常,电源不稳定也会的,接触器有自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