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检修电容漏电导致的主机板故障一例

楼主(2007-07-10):
使用在线维修测试仪检测电路板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了,维修中用它的确检测出不少的器件故障,修好多少块电路板也是记不清了。不过总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花了好几万买来的仪器,如果无用有谁会买它呢。不过几天前在维修测试中的一件小事情确使我感受颇丰。
上个月测试仪(北京天惠生产的HN2000DX/B)的生产厂家要升级测试软件,给了一个新的安装程序,并告知有几个测试功能都做了些改进,增加了一些新功能。安装后发现数字功能、网络提取测试的界面的确有不小的变化,ASA (VI)曲线动态查看测试中增加了显示电容、电感、电阻数值的测试功能。由于当时很忙,没有过多研究它。
前几天一位朋友拿来一块医疗设备上的电脑主机板,让帮忙给修修,故障是键盘与鼠标在使用中时有时无,而且越来越严重。朋友把键盘与鼠标都更换过故障还是一样,看来应该是主机板键盘与鼠标的接口部分有问题了。先对接口周围的电路仔细查看,没发现有接触不良的地方。用测试仪的ASA动态查看功能,在线测试接口周围的相关器件,观察各点VI曲线,当测试到供电电路上的滤波电容时,感觉测出的VI曲线有点不对劲,看它的标称容量为2700µF/6.3V,凭自己的测试经验,这么大的容量用在电脑主板的滤波电路上,VI曲线的两端是不应该有棱角的。参见图1-1。

图1-1

看来这个电容是要值得怀疑了,于是就把这个测试图抓下来了(图1-1)。经常测试已养成一个习惯,一旦发现可疑的地方,就先把图抓下来,供自己分析用,如要用ASA曲线的学习比较功能测试软件会自己保存曲线图。
    想起厂家的新软件可测试电容的容量和泄漏电阻,在ASA动态查看功能的界面上也看到了电容测试选项(见图1-2)。正好可以试试这个新功能。

图1-2

当然测量电容的容量是要离线测试了。从主板取下这只电容,选择好测试参数,点开始,很快就显示出了测试结果(见图1-3)。

图1-3

标称为2700µF的容量还有2100多µF,但是漏电阻只有300多Ω,再看VI曲线是典型的电容并电阻的曲线特征,不用说是电容漏电了,容量也降了不少。因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功能,心里没底,要找一只好电容比较验证一下。因手头没有2700µF电容,只好用一只2200µF电容进行比较了,用同样的参数测试,结果显示电容容量略大于标称值,漏电阻大于4МΩ,VI曲线是典型的电容特征(见图1-4),看来这个功能太有实用价值了。

图1-4

把这只2200µF的电容更换在主板上,用ASA动态查功能在线测试这只电容,看它的VI曲线(见图1-5),也符合供电电路上滤波电容的曲线特征。

图1-5

上机试用这块电脑主机板能够正常工作了,故障原因不用说也应该知道了,是电容漏电引起键盘与鼠标接口部分供电电压不稳造成的。
总结这次维修过程,感觉真不得小看这项电容测试功能了,非常实用,整个检修过程不到二十分钟。自己也有些其它维修测试设备,但测出电容漏电值还真是第一次。这台测试仪增加的功能虽小,这次却解决了大问题。在以往的维修中,经常会遇到由于电容引起的故障,特别是开关电源。如果是电容完全损坏还比较好查,但象电容漏电、容量下降的故障确实不好对付,走过的弯路太多了。
这款在线维修测试仪的生产厂家不断的开发进取,经常推出新测试功能,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对于维修人员,生产厂家能提供更多实用的测试功能,可减少维修检测时间,提高电路板的故障检出率。当今社会技术、时间、效率就是金钱呀。
http://www.hntest.com

网友A:
已经用这款测试仪维修过N块类似故障电路板。联系过你们韩老大,想帮你们在南方这边推广推广,可惜你们只满足于小打小闹。赶明儿偶们把里面拆了研究研究,又弄个“自主知识产权”的东东出来,呵呵!

网友B(2009-05-04):
嘿嘿

芯片 你就是厉害 还想-----------

电容的VI曲线        是个什么意思撒  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