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与旋转编码器的区别

楼主(2007-07-10):
请教高手:PG与旋转编码器是不是一个意思?如果不是,它们的区别何在?

网友A:
PG? 脉冲发生器?手摇脉冲发生器(简称手脉)?

如果是,与编码器的工作原理类似,但用途不同,而且每转脉冲数基本上就是典型的100.

网友B:
"而且每转脉冲数基本上就是典型的100"
见过25的,指望控制器自己4倍频成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