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s7-200,用串行PPI联接的。

楼主(2007-07-10):
组态王6.5+s7-200,用串行PPI联接的。
可是组态王运行时,我点击按钮,按程序要求,PLC的Q0.0应该亮。
组态王中的变量我定义的是M1,对应的PLC中的寄存器变量M1,点击按钮
M1->M1->Q0.0 ,组态画面中的灯是亮的
但相对应的PLC Q0.0不变

为什么不行呢,困扰了三天了。

网友A:
是不是通信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COM口被STEP 7-MicroWIN的PPI占用了.
用组态王通信时需要在控制面板里设置适配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