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陆590控制器能实现恒张力控制吗?

楼主(2007-07-10):
求助:欧陆590控制器能实现恒张力控制吗?如果能该如何实现呢?望各位工控高手赐教!

网友A:
呵呵,我是用plc来实现的。

网友B:
590里面有个可以用的PID模块

网友C:
回灰尘:
欧陆590控制器能实现恒张力控制.
有2种控制方法:CPW和SPW;
1) CPW电流控制,即通过590内部直径模块进行计算出恒张力所需电机电流多少,从而控制恒张力.
2) SPW速度控制,即通过590内部PID控制模块闭环张力控制,恒张力可实现.

网友D:
用590可以实现恒张力的控制,在590内部有个专用模块计算,在外部可以用电位器给定张力。

楼主:
  回传动联盟:
你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吗?我这是打算将590P应用在铝带收卷中。
   1)我想知道CPW的控制需要输入一些什么参数,这些参数值又是怎么得到的?
   2)SPW速度闭环控制是不是要装编码器,如果是那就要和前端的线速控制保持一定的比例增益。
请你指教!谢谢!

网友E(2007-08-28):
我也想用590张力,有大虾提供下这方便的资料吗,我的邮箱是wenweima@126.com

网友F: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电流环控制张力和速度环是怎么样配合工作的

网友E:
版主能否详细介绍下这两种方式吗

网友G(2008-03-01):
可以实现,把卷径运算做好,没问题的。

网友H:
是可以的,张力可以开环控制也可以闭环控制,而且590的卷径计算模块,PID模块都是免费的,这点比起西门子直流来讲要好多了,且体的组可以加我Q共同讨论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