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步进电机越转越快

楼主(2007-07-10):
我们最近做了一台设备,用的白山的步进电机,开始的时候还是匀速,转着转着就变快,而且是越来越快,换了一下驱动,还是这个问题,是哪里出了问题呢.请高手指导

网友A:
一般一个厂家很少会两个驱动都出问题的。电机转速是多少?你的电流和细分设置是否正确?另外,脉冲发生器是PLC还是单片机,请确认其脉冲信号是否保持准确。

网友B:
赞成楼上,‘请确认其脉冲信号是否保持准确’,可以用计数器或者示波器检查脉冲频率是否在控制要求范围。

楼主:
谢谢两位帮忙,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电机出了问题.现在换了一个电机,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