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kw的电机怎样计算几a电流啊?

楼主(2007-07-10):
20kw的电机怎样计算几a电流啊?

网友A:
大家都知道:功率KW数×2  例如:20KW电机的电流是  20×2 = 40A  ;

网友B:
楼上所说的应该是经验值,没有这样的公式。

网友C:
1KW2A电流
低速电机偏高一点   高速电机偏低一点
小功率电机偏高一点  大功率电机偏低一点

网友D:
是的,是个大概值。

网友E:
大约40A其次要看负荷情况,重机械大点,轻负荷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