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窑主电动机负荷持续增大的处理

楼主(2007-07-10):
摘要:
近日我厂1000t/d窑外分解生产线出现1次窑负荷比平时增大1倍、振幅也增大1倍的故障。现将分析、处理过程叙述如下。

1 设备简介

  窑主传动采用西安电机厂生产的Z2-112型直流电动机,功率为125kW,他励方式,励磁电压为220V,额定电枢电压440V、电流316A。整流控制设备采用北京整流器厂生产的KGSA(F)C21型整流系统。与主传动减速器采用联轴器连接。
  正常运转时电枢工作电流为100A左右。

2 故障现象

  故障发生前,回转窑运转正常、各种工况正常,窑主电动机运转正常。故障发生时,窑负荷曲线持续缓慢爬升,振幅振荡加剧,电动机电流随之增长。当电动机电流达到270A左右时停车检查。该过程大约持续了3个多小时。

3 故障分析、处理

  由于负荷持续增大且变化过程过长,于是首先怀疑是机械设备有问题。但经检查未发现明显问题。然后在各摩擦点增大润滑力度后重新开车,发现窑负荷有所下降,但比平时仍高出1倍左右且振幅依旧。此时,窑内物料已基本走空。

检查直流电动机,声音正常、无发热现象,换向器运行状况良好:表面呈紫褐色氧化层,电极碳刷无任何打火现象。检查整流系统,将负荷甩掉用阻性模拟负载试验,未发现异常。

最后,将主电动机与主减速器的联轴器脱开空试主电动机,电动机电流为20A,电流表指示稳定。检查窑负荷曲线,发现波形有小幅振荡且有突变现象。于是怀疑直流控制系统有问题。

再次将直流控制系统用阻性模拟负载试验,并用示波器检查。发现输出波形有问题:本应有的6个波头只剩下了4个。于是怀疑触发器有问题,但更换相应的触发器后故障依旧。进一步检查同步电源,未发现明显异常,但更换后故障消失,说明问题还是出在同步电源上。

重新带负荷运行电流恢复正常,但窑负荷曲线振幅振荡仍然较大。用万用表检查可控硅,发现6个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漏电现象。将其全部换掉后试车正常。

4 结束语

  由于可控硅存在漏电现象,整流输出波形不整齐造成三相整流输出直流电压不稳定而直接影响电动机出力,加上回转窑本身负荷的周期性变化,造成上述故障现象。从处理过程来看,提醒我们今后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应养成使用示波器的习惯,以便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

网友A(2007-08-10):
很好的经验,怎么没人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