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计算电机的转动惯量

楼主(2007-07-10):
刚开始使用伺服,对转动惯量不是很了解,应该如和计算
电机带的是圆柱体,无减速器
谢谢!!

网友A:
网上搜索一下

网友B:
大学物理学

网友C:
动能公式 E=MV2/2 , V=R*W , E=M(RW)2/2 ,E=k*w2
k为转动惯量k=mv2/2

网友D:
To fengsi你是笔误吧?对于转动轴为中轴线的均质圆盘而言J=M×R×R/2(转动惯量通常用J表示)。还有你的推导过程我很是怀疑,要是按照先生的推导方式,圆柱和圆锥的惯量应该是相等的?E=MV2/2,不能用于旋转体吧?还有,对于旋转体而言,E=J×w×w/2。

网友E:
其实楼主完全可以参照“fengsi”提示的:直线运动动能公式 E=MV2/2和“lg_006”提示的:旋转运动动能公式E=J×w×w/2,结合匀速圆周运动有关公式,自行积分,推导出匀质圆柱体的转动惯量公式。

网友F:
还是按照“惯量等于质量对半径的积分”来推吧,均匀圆柱,如果以圆柱的轴线为轴旋转的话,还是挺好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