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电炉丝的控制选型

楼主(2007-07-10):
各位朋友:
有15KW的三相电炉丝,需要用西门子品牌的产品控制他的工作,有哪位好心的朋友指点指点一下,顺便能否画图示意一下。本人不慎感激!

网友A:
关键你说的太简单了,你是不是控制温度。可以考虑使用温度控制仪表,或者使用PLC,使用PLC 还是比较麻烦的,要使用PID座程序,比较麻烦

楼主:
你好,这道题是我们老师出给我们做的,他要求我们要用西门子的产品作为其中的控制元器件,假如要用到断路器,就选用西门子品牌的产品,比如5S系列。但是我不知道电炉丝工作的时候,他这些参数有哪些要求,如电流、电压等等,保护工作又要如何做,所以还请好心的朋友多指点指点!